3D显示

楼主(2023-10-08):
我的封装里显示是有3D的,但是导入到pcb里显示没有,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看看你的env设置里面的库路径是不是你封装所在的库在前面。

网友:
    是不是你的package height最小高度和最大高度设置成一样了

网友:
    应该是step的路径没有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