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过孔仿真问题

楼主(2023-10-08):
在via designer中得到的过孔symbol放入原理图中计算插损,出现错误,两个不一样,是什么情况,请大神帮我看看

网友:
是不是2边的扫频方式不同?

网友:
    公式是不是应该是这样?SDD21=0.5*(S(2,1)-S(2,3)-S(4,1)+S(4,3))

网友(2024-08-12):
    你的公式错了    SDD21=0.5*(S(2,1)+S(4,3)-S(2,3)-S(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