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板框显示实体

楼主(2023-10-09):
打开3D板框显示是透明的那种,有没有办法显示成不透明的实体那样的,想AD或pads那种

网友A:
3D模型没问题的话,正常不会是透明的。你肯定是哪里有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模型没问题的话,正常不会是透明的。你肯定是哪里有异常。

器件的3D不透明,只是板框是透明的,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把outline变成design outline或者cutout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