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差分线如何走线

楼主(2023-10-09):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mipi的差分线用pads9.5
走差分等长,一定要在router走吗??
我一直用pads layout,
对pads  router 不知道如何用

能不能用pads layout 直接走差分等长线??

网友A:
    差分一定是在router里面走的, 金router之后,选择网络,选中差分网络后右击建立差分网络,在左侧的项目浏览器里面选中差分对右击特性设置差分线宽间距,然后就可以走差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一定是在router里面走的, 金router之后,选择网络,选中差分网络后右击建立差分网络,在左侧的项目浏 ...

谢谢兄,我马上试试看。

网友:
    你要是根据线宽间距,设置好格点也可以在layout里面单根单根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