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出Gerber的时候选mm就全是警告 选英寸就没事?

楼主(2023-10-10):
为什么出Gerber的时候选mm就全是警告 选英寸就没事? 是什么原因啊,有什么影响嘛

楼主:
做板子都是mm或者mil为单位 所以出gerber应该都是选择Millimeters吧 选择英寸有什么区别和影响嘛 有大佬知道嘛

楼主:
懂了 用mil做的板子选择 inches  mil是英制 选Millimeters有问题 在cam350中 差分线是歪歪扭扭的有问题

网友(点评):
是用 RS274X 會自動產生鏡頭, mil 轉 mm小數點太多, 所以只是警告, 非異常.

网友A:
    如果你板内拉线时使用的单位是mil,那么出Gerber时就使用inch;如果你板内拉线是用mm,出Gerber时就使用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板内拉线时使用的单位是mil,那么出Gerber时就使用inch;如果你板内拉线是用mm,出Gerber时就使用mm

懂了懂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