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可以不用敲坐标快速捕捉到多个元素的中心吗?

楼主(2023-10-11):
    做封装的时候快速定位到多个焊盘中心,或者布局的时候快速定位到多个零件的中心,snap pick to..菜单里面只能捕捉单个元素。

 现在每次都是先计算好,然后再敲坐标。我其实有点讨厌计算。

网友(点评):
在畫零件限高的SHAPE(等於零件外框)時, 抓 SHAPE 中心.

网友A:
    点格不只是死板的X1 Y1,何不灵活如X0.127 Y0.5

网友:
    用其他软件直接生成吧,譬如 Library expert

楼主:
    @aarom 教教我吧!

网友(点评):
我不會拉, 只會跟樓下一樣用笨方法, 畫個SHAPE, 抓中心最簡單, 不然左右若不平均怎辦拉.

网友B:
    设置好如下快捷键,然后按1就行了。

    1. funckey 1 skill axlDBChangeDesignOrigin(axlMXYSub(0:0 axlMidPointLine(axlDBGetExtents(axlDBGetDesign()->pins nil))))

网友:
    画一个shape把最外面的四个焊盘连接起来,然后在捕捉shape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好如下快捷键,然后按1就行了。

    我的重点是捕获多个元素的中心,不单是设原点。设原点只是一个例子。比如我要在多个元素中间放一个电阻,或者画一个丝印线什么的呢?
    看来我还是得老老实实计算坐标,然后用移动或者偏移命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重点是捕获多个元素的中心,不单是设原点。设原点只是一个例子。比如我要在多个元素中间放一个电阻, ...

    原生自带的命令,比如move、copy等不支持在命令中插入互动类的命令(比如选择多个pin,自动计算中心点)

    但是可以单独写一个skill,去计算坐标,并打印出来,或者复制到剪贴板。

    1. axlClearSelSet()

    2.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pins") ?onButtons `("all"))

    3. printf("Center point is %L.\n" axlMidPointLine(axlDBGetExtents(axlGetSelSet(axlSelect()) nil)))

    4. axlClipboardSetText(sprintf(nil "%L" axlMidPointLine(axlDBGetExtents(axlGetSelSet(axlAddSelectAll()) nil))))

    5. axlClearSelSet()

网友:
    先 点击P
    snap to 再选在 Pin,这样就直接可以一直用pin中心

网友:
    又见8楼的大牛好心人

网友C:
    把整体做一个group,移动时选择body center 会不会选到group 的中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整体做一个group,移动时选择body center 会不会选到group 的中心呢?

不会,snap pick to.. 菜单里面没有"Groups center"这个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snap pick to.. 菜单里面没有"Groups center"这个选项。

    可以在封装里的原点画一个圆当辅助定位

网友(点评):
现在设原点直接用#6楼的大佬教的方法,很好用。快捷键设自己喜欢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生自带的命令,比如move、copy等不支持在命令中插入互动类的命令(比如选择多个pin,自动计算中心点)
 ...

    请问大佬我把这5行代码另存为  .il 的文件就能调用了吗?因为我没学过skill语言。不知道还要不要加些什么语句之类的。请求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我把这5行代码另存为  .il 的文件就能调用了吗?因为我没学过skill语言。不知道还要不要加些什么 ...

不能,还至少要加上函数名。以及最好加上函数的快捷键、done/cancel/oops处理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好如下快捷键,然后按1就行了。

    感谢大佬的分享,做封装的时候就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好如下快捷键,然后按1就行了。

    Command > 1
W- *WARNING* (axlMidPointLine): Not a floating point number! - nil
    W- *WARNING* (axlMXYSub): Not a floating point number! - nil
    有warn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格不只是死板的X1 Y1,何不灵活如X0.127 Y0.5

格板间隙怎么设置?大佬

网友(2024-07-10):
    X0.127 Y0.5

网友:
    allegro  这方面的确差劲,隔壁的软件点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