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网络过孔距离不报错

楼主(2023-10-11):
    求教,相同的网络过孔,只要过孔的hole相交就不报错,过孔的hole不相交或两个过孔完全重叠也会报错,这咋回事

网友A:
    你没有打开相同网络过孔间距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打开相同网络过孔间距规则

已经打开了,不然过孔相交也不会报错

网友B:
    在默认线宽规则的最后边,有一个pad-pad,选择only pin-via就可以显示DRC了

网友(2023-11-29):
    楼主解决没,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默认线宽规则的最后边,有一个pad-pad,选择only pin-via就可以显示DRC了

    我试了这个方法行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了这个方法行不通

首先设置spacing same net via-via 距离为0,且该错误可以正常显示(孔焊盘重叠)
然后在physical constraint set 最后边pad-pad connect 设置为Vias-pins-only (孔径重叠)

网友:
    把这个开了就会报错:Pad-pad direct connect

网友:
    1.这里选择VIAS_PINS_ONLY ,

2.pad-pad direct connetct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