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OOM Definition如何删除

楼主(2023-10-11):
如图位置重叠了元件敷铜文本room等,其他都可以选中并按快捷键D删除,唯独room选中后却弹出编辑room对话框,无法删除。

网友:
    1.用筛选器,限定选择room。左键选择后,删除键即可!
    2.将其他重合器件锁定,这时候左键选择就只能选择room了

网友: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在你第二张图的时候,点击定义,重新定义room外形,将room拉到画板区域外部,这样点击的时候就没有与其他器件重合的部分就只能选择room了。删除就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