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铺铜设置 要怎么设置才能使得边边角角 更圆滑 就是钝角一样 不...

楼主(2023-10-11):
altium Designer 铺铜设置  要怎么设置才能使得边边角角 更圆滑  就是钝角一样  不尖锐 灌铜更美观

网友A:
    没有这样的设置,因为敷铜规则只是让铜和线,铜和焊盘的距离有多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样的设置,因为敷铜规则只是让铜和线,铜和焊盘的距离有多宽

你确定吗?要达到这个效果还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
    铺铜的属性里,就那么几个值,你修改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是自动铺铜导致的,如果觉得不美观,可以切一些

网友:
    设置不了,可以自己手动割铜,放置一个多边形实心区域,双击修改属性,从Copper修改成Polygon Cutout,然后调整对应的形状,覆盖之前铺铜的边角,再选择重新铺铜,就可以把不需要的边角给割掉。

网友(2023-11-28):
    覆铜属性用线的会好点、圆润点,可以试试,在参数里设置走线线宽和间距,间距大于线宽,就是网格铜,间距等于或小于,就是实心铜,代价就是会影响覆铜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