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多对差分对问题

楼主(2023-10-11):
    现有如下疑问,在HFSS中仿真时,如有多对差分对时是不是可以只设置一个wave port如图所示
    在differintial pairs(定议差分对)对话框中 一直 点  New Pair 按键4下(如两对差分对 点4下,列表中出现4行信号线)再OK 键  对不?如不对有无教程连接,或回复指出

如果我需要定议的差分对 差分阻抗是85欧(如PCI e)  是不是将Ref.Z 修改成85欧   哪共模阻抗的Ref.Z 需要修改成21.25欧吗?

    望回复,谢谢

    port

    port

网友A:
    你说的是对的,只用一个port,差分对点击new即可定义,差分阻抗85ohm,共模设置为21.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对的,只用一个port,差分对点击new即可定义,差分阻抗85ohm,共模设置为21.25

请问这样是否不太能满足port的宽度为3-5倍线宽的这个一般约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