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控制面板visibility上面的shape怎么打开

楼主(2023-10-11):
前一段时间使用17.4的时候发现在allegro控制面板visibility上面有shape选项开关,每层都有,是和etch分开的,etch控制显示走线,shape控制铜皮,发现比较实用,后来在这台电脑试了16.6,发现也有,但是在新安装了23.1之后就没有了,卸载了23.1,那个shape选项依旧没有,请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唬爛, 我打開了, 17.2 和 17.4 把能visibility上, 全visibility上了, 就沒有sha ...

    用吴川斌的就可以打开,,,

网友B:
    一定是你眼花了,据我所知,官方是没有区分etch和shape的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是你眼花了,据我所知,官方是没有区分etch和shape的显示

    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怀疑眼看花了,但是我还他做了两个项目,难道有假

网友:
    確實有!17.2(S058),
17.4 有, 開關在下面設定
    Setup - User Preferences - unsupported and enable the shape_layer_visibility_env checkbox..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我錯了, 只能支持你.

网友B:
    好吧,又学了一招

网友(点评):
我錯了, 只能支持你.

网友:
    我也学了一招

网友:
    我也学了一招。另请教下,有无方法可以区分动态铜与静态铜的显示与隐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吧,又学了一招

剛去原廠上完課 , 才學到的 , 原廠也說只是測試功能 , 所以把選項開關放在unsuppor

网友:
    这个功能感觉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去原廠上完課 , 才學到的 , 原廠也說只是測試功能 , 所以把選項開關放在unsuppor

谢谢!!!!

网友D:
    16.6上没有这个功能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6上没有这个功能显示了

    你再装个17.4,设置下就有了

网友:
    非常好 非常感谢

网友(2025-04-11):
引用 楼主:
    你再装个17.4,设置下就有了

    请问怎么设置?我同时装有17.4和16.6。17.4可以找到,16.6没有这个东西可勾选。谢谢!

网友:
    再回复一下,在17.4设置好了,关掉软件,再打开16.6发现也有这一项了,简直太好了,一直找找这功能而不得。这是pads比cadence好的为数不多的地方之一。

网友:
    但是设置不了把其他项比如:route_keepout等放到显示板。只有17.4可以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16.6上没有这个功能显示了

虽然16.6没有这个选项,但可以直接打开16.6的env,直接加上set shape_layer_visibility_env就行

网友:
    怎么我的勾选上了也没有显示呢

网友:
    多谢分享,很实用的功能

网友:
    谁能告诉我,这个把shape加到visibility里面,具体有啥用呢?没想出来啥时候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