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TVS选型:瞬态抑制二极管选型!

楼主(2023-10-12):
    提到TVS,大部分电子工程师基本都知道是用来端口防护的,防止端口瞬间的电压冲击造成后级电路的损坏。
    一、工作原理
    TVS即瞬态电压抑制器,又称雪崩击穿二极管。它是采用半导体工艺制成的单个PN结或多个 PN结集成的器件。TVS有单向与双向之分,单向TVS一般应用于直流供电电路,双向TVS应用于电压交变的电路。

    二、关键参数
    1、Vrwm截止电压
    TVS 的最高工作电压,可连续施加而不引起TVS劣化或损坏的最高工作峰值电压或直流峰值电压。对于交流电压,用最高工作电压有效值表示,在Vrwm下,TVS认为是不工作的,即是不导通的;
    2、IR漏电流
    漏电流,也称待机电流。在规定温度和最高工作电压条件下,流过TVS的最大电流。TVS的漏电流一般是在截止电压下测量,对于某一型号TVS,IR应在规定值范围内。对TVS两端施加电压值为Vrwm ,从电流表中读出的电流值即为TVS的漏电流IR;
    3、VBR击穿电压
    击穿电压,指在V-I特性曲线上,在规定的脉冲直流电流IT或接近发生雪崩的电流条件下测得TVS两端的电压。测试的电流It一般选取10mA左右,施加的电流的时间不应超过400ms,以免损坏器件,VBRMIN和VBRMAX是TVS击穿电压的一个偏差,一般TVS为±5%的偏差;
    4、IPP峰值脉冲电流 ,VC钳位电压
    峰值脉冲电流,给定脉冲电流波形的峰值。TVS一般选用10/1000μs电流波形。钳位电压,施加规定波形的峰值脉冲电流IPP时,TVS两端测得的峰值电压。IPP及VC是衡量TVS在电路保护中抵抗浪涌脉冲电流及限制电压能力的参数,这两个参数是相互联系的;
    5、结电容CI
    结电容是TVS中的寄生电容,在高速IO端口保护需要重点关注,过大的结电容可能会影响信号的质量。

    三、选型过程
    1、电压合适能保护后级电路;
    2、引入的TVS的结电容不能影响电路;
    3、TVS功率余量充足,满足测试标准,且不能比保险管先挂。
    选型过程可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选择TVS最高工作电压Vrmw;
    2、选择TVS钳位电压VC;
    3、选择TVS的功率;
    4、评估漏电流Ir的影响;
    5、评估结电容的影响。

    综上所述,相信通过本文的描述,各位对TVS选型:瞬态抑制二极管选型都有一定了解了吧,有疑问和有不懂的想了解可以随时咨询深圳比创达这边。

网友:
    EMC处理的过程, TVS管是一个重要的器件

网友:
    TVS和TSS是解决与处理EMC最常用的器件。

网友:
    解决EMC用什么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