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PI接口电平对不上能通讯吗

楼主(2023-10-12):
我们有个主控芯片,MIPI CSI接口,可以外接一个屏,需求是要接到HDMI的显示屏上,我想到的方法是将MIPI信号转成HDMI信号,用龙迅的LT9611UXC可以将mipi转成hdmi
但是我们主控芯片上的MIPI CSI接口支持的是1.8V的电平,LT9611UXC这个芯片上的mipi信号有3.3V和1.2V,这样主控和LT9611UXC芯片的MIPI通讯电平是不是对不上,还能否正常通讯?
还有LT9611UXC转出的HDMI信号也有3.3V和1.2V,能和HDMI的显示器正常通讯吗?
求大佬指点一二,十分感谢!

网友A:
不能,需要把电平转换成一致,就在在中间再加一个电平转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需要把电平转换成一致,就在在中间再加一个电平转换芯片

电平转换芯片的速率不会特别高,MIPI的传输速率很高,这能行的通吗

网友:
直接买一块TTL转HDMI小板就行了。

网友:
    网上的资料不够详细,能看到的就是LT9611UXC内核电压是1.2V,接口电压是3.3V.所以你只能找个电平转换芯片把主控的1.8V转换成LT9611UXC的3.3V才能逻辑电平拾取,否则是不能够相互识别电平的高或者低。

网友:
    看一下你主控的mipi电源轨的配置,有些主控的mipi 1V8给到1V2是可以用的,另外需要确认下9611的mipi电平,我感觉应该不是3.3,现在大部分都是1.2吧,3V3可能跑不了高速信号的吧,IC驱动能力太费劲,这个是我这个在用,1V8供1v2没问题

网友B(2024-01-31):
    MIPI CSI是输入信号,不是输出信号,这个确认清楚,否则无法输出显示图像。然后看看主控芯片的规格书,MIPI的官方规定就是1.2V,看主控是不是支持1.2V的MIPI。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PI CSI是输入信号,不是输出信号,这个确认清楚,否则无法输出显示图像。然后看看主控芯片的规格书,MIPI ...

现在很多芯片mipi接口同时支持csi和dsi的。对硬件来说是一样的。可能楼主的芯片就是这个情况,demo上的mipi是给camera的,他也就顺着叫成csi了。实际应用是dsi

网友:
    可以直接接,可以直接通讯,MIPI和HDMI这种信号,本质的电压摆幅和共模电压相同,你所说的电压只是内部的器件工作电压

网友:
    HDMIMIPI DSIMIPI CSI
    оIO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