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画PCB时的一些简单技巧

楼主(2023-10-12):
    pads
    在图业上全选:CTRL+A
    在原理图上全选:CTRL+shift+A
    筛选条件:CTRL+shift+F
    Ebd建可对PADS Logic进行刷新
    file:///C:/Users/sina/AppData/Local/Temp/ksohtml8272/wps1.png                       CTRL+ALTt+E
    原理图上的全局显示                       7

    G:设计栅
    GD:显示栅格
    数字3将图页缩小;
    数字9将图页放大;
    SH 在原理图中SH1会跳转到原理图的第一页;SH2会跳转到原理图的第二页
    10mil=0.254mm
    ALT+F 显示文件菜单
    设计电路时,焊盘不可能的形状是三角形。
    系统最小显示宽度默认是20
    不能抑制电磁干扰的元件是三极管。
    会产生磁场干扰的是电感。
    多层版中看不见埋孔。
    过孔分为盲孔、埋孔、通孔。
    印制电路板钻孔主要分为手工钻孔、自动钻孔。
    自动钻孔主要也有激光钻孔和数控钻孔。
    印制电路板的丝印阻焊油墨操作的基本方法有:铜面处理、丝网印刷、预烘处理、烘干处理。
    元器件的焊接位置有单面焊接、双面焊接
    电路板的制版方式分为人工制作、自动制作
    SMT通常使用的焊接工艺为再流焊、波峰焊
    印制电路板按用途分民用、工业、军用
    印制电路板按照结构分为单面板、高密度板、多层板
    电子电路板为集成电路提供的是到店图形
    飞机里面的电路板属于军用电路板
    照相机里面的电路板属于民用电路板
    多层板板层之间的连接靠金属化孔
    收音机里面电路板用的板基材料属于纸基材料
    印制电路板的外形加工操作规程有剪切工艺、冲版工艺、铣板工艺
    焊接元器件时,烙铁的温度一般在330度(实际380度)
    干膜图形转移专用设备 干膜光致抗蚀剂、贴膜机、自动贴膜机
    湿膜图形转移专用设备 液态光致抗蚀剂、网板印刷机、辊轮涂刷机
    在设计电路板时电子元器件不可随意摆放
    对发热元器件应该优先安排在利于散热的位置,必要时可以设置散热器或者散热风扇,以降低温度,减小对临近元件的影响。
    沉孔是为了实现多层与多层之间的电气连接,这种连接是通过孔内金属层作为导体连接的。
    表面安装技术的英文简写SMT
    电路板设计线宽时,地线最宽
    在印制电路板时,电源线与地线应布设早在一起的目的是减小电源线耦合引起的干扰。
    元器件在工作中容易发热的是功率管。
    腐蚀箱尽享印制电路板蚀刻额基本方法有 配制蚀刻剂 蚀刻清洁
    印制电路板外形加工的基本方法有 剪切 铣板 V
    双面板制作比单面板多的工序有 沉铜 全板电镀
    多层板自己独特的工艺有 内层黑氧化 压层
    印制电路板在确定选择板子厚度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元器件的承重 震动冲击
    浸酸主要不是去除印制电路板板面的氧化层
    “金属化孔”用于多层电路板作为各层板之间的电气连接
    印制电路板的图形转移设备要求主要有 干膜图形转移法和湿膜图形转移法
    印制电路板的外形加工操作规程: 剪切工艺、冲板工艺、铣板工艺
    印制电路板的设计主要是设计电子元器件的排列和布线
    手工焊接电路板时,移开电烙铁的方向应该与电路板大致成45度方向
    彩色电视机里面的电路板属于民用印制电路板
    印制电路板的线宽原则:地线>电源线>信号线
    印制电路板的电磁干扰主要包括传到发射和辐射发射两方面
    铜箔板是由绝缘的基板、铜箔板压制而成的
    蚀刻机进行印制电路板蚀刻的基本方法有 涂抗蚀层 曝光电镀
    SMTTHI相比优点有安装密度提高 导线间距减小 导线宽度减小
    印制双层板时,两个板层上的导线可以是45度相交 垂直相交 斜交
    印制电路板最基本,最重要的要求是 避免短路 避免断
    印制电路板电磁干扰的基本方法 抑制干扰源 抑制干扰途径
    印制电路板的安装方式 水平安装 垂直安装
    双层板布局时,底层一般放置 贴片电阻 发光二极管
    与其他基板相比较,用纸基板做电路最大的特点是 价格低廉 相对密度小
    双面板最主要的工序是沉铜
    印制电路板尺寸的大小选择是向外扩5~10mm
    印制电路板的公共底线应该尽量布在电路板的边缘
    盲孔是位于电路板的表面,有一定的深度
    在对印制电路板进行钻孔时,应该遵循的工艺流程是进料—备针—钻孔
    安装数控钻孔机时,要用专用的地线,一般要埋在地下1米深以上铜板上。
    在对印制电路板进行钻孔时,电路板下方有个垫板,下面不是该垫板的作用是方面钻头钻孔
    用与多层板钻孔个的垫板是UV白垫板
    有泪滴型焊盘与导线连接接触性能比较好
    在高频电路中,PCB型号应该尽量做到短而直
    在高频电路中,导线拐角不可以是45
    印制电路板中公共地线应该尽可能的宽
    为了增强电路的抗噪声能力,可以使用电源线,地线和数据传递的方向保持一致。
    电源线的印制应该与底线紧紧布设在一起,已减小电源线耦合引起的干扰。
    印制电路板的倒角可以走直角。
    印制电路板的材料有制基、FR-4、复合、高性能材料
    抑制电磁干扰的基本方法 抑制干扰源、切断干扰传播路径
    纸基电路板材料的最大特点是 价格低廉、制作简单、相对密度小
    松香在焊接电路板时所起到的作用是助焊剂
    在高频电路中进行地线设计时,最好多点串联接地。
    发热较大或者电流较大的元器件应该尽量放在电路板的通风口
    对电路板进行全板电镀时,生产线可以自动联合完成的工序是 酸洗 电镀
    喷淋式腐蚀电路板有垂直式喷淋和水平试喷淋
    对于大电流导线的多层板中,应该尽量设计在电路板的表面。
    目前世界上PCB        制造生产中使用量最大、应用最广的覆箔板是玻纤布覆箔板
    印制电路板在生产制造以前,最先的工序是对基板进行裁剪下料
    热风刀的刮锡温度应该控制在210~260度之间。
    电烙铁在进行手工焊接时,电烙铁在焊点上的停留时间控在2~3

网友A:
    快捷键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很有用

欢迎常来,一起分享更有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