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9使用问题之十二

楼主(2023-10-12):
altium Designer 19使用问题之十二

1.好几个机械层和板框层,这些机械层作用?和板框层区别?

2.Altium Designer 19。同一个工程文件下,增加几个元件在原有的页面下放不下,添加一页原理图,update之后出现报错,元件都是从现有的原理图中复制过来的。出现报
错的原因是?

3.LED管脚在冷库里的名称是A和K,Modify修改的意思,关键是没有更改啥

网友:
很详细,刚开始画老把板框搞错

网友:
    图2那个,可能是你原理图里边是A K 但是封装库是1 2或者原理图是1 2封装库是A K,当然找不到管脚了

网友:
    你还是找个例子,照例子去做。而不是把嘉立创的转过来,然后到处问

网友A:
    都问题10几了,你的图都是lceda转的,还是照实例去做几个文件,啥问题都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问题10几了,你的图都是lceda转的,还是照实例去做几个文件,啥问题都没有了。

    你从哪里看出来是嘉立创转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