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如何给text换层

楼主(2023-10-12):
    请教各位大佬,我用了axlDBChangeText函数进行换层,但是点击完想要换层的text之后无反应,求指教!感谢!
    1. axlCmdRegister( "sst" 'test) ;Check if there is a ground via within 100 mil of the Signal via
    2. procedure( test()
    3.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TEXT) ?onButtons '(TEXT))
    4.         axlSelect()
    5.         texts_list = axlGetSelSet()
    6.
    7.
    8.         while(texts_list == nil
    9.                 axlClearSelSet()
    10.                 ;换层
    11.                 foreach(text_id texts_list
    12.                     text_content = text_id->text
    13.                     text_xy = text_id->xy
    14.                         text_layer = text_id->layer
    15.                         text_rotation = text_id->rotation
    16.                         text_mirror = text_id->isMirrored
    17.                         text_textblock = text_id->textBlock
    18.                         text_justify = text_id->justify
    19.                     text_orientation = make_axlTextOrientation(?textBlock text_textblock, ?rotation text_rotation, ?mirrored text_mirror, ?justify text_justify)
    20.                         axlDBChangeText(text_id,text_content,text_orientation,?layer "DISPLAY_BOTTOM")
    21.             );end foreach
    22.         );end while
    23. );end procedure

网友:
    代码写的很规整,
    程序看了,问题没有找到

网友A:
    1.使用axlChangeLayer
    2.while条件错误
    1. axlCmdRegister( "sst" 'test) ;Check if there is a ground via within 100 mil of the Signal via
    2. procedure( test()
    3.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TEXT) ?onButtons '(TEXT))
    4.         axlSelect()
    5.         texts_list = axlGetSelSet()

    6.                 axlClearSelSet()
    7.                         ;换层
    8.                 foreach(text_id texts_list
    9.      axlChangeLayer(text_id, "PACKAGE GEOMETRY/DISPLAY_BOTTOM")
    10.                 );end foreach
    11. );end procedu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使用axlChangeLayer
    2.while条件错误

    感谢,试了一下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