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单条skill命令设置成快捷键失败

楼主(2023-10-13):
请教大佬:直接在allegro的命令栏输入skill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pins") ?onButtons `("all")),可以执行成功,为啥设置成快捷键[funckey 1 skill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pins") ?onButtons `("all"))]后就报错呢?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NOALL,allegro的版本是16.6.哪位大佬遇到过么?请多多指教!!

网友:
    引号的问题吧

楼主:
    引号的问题?没看明白,大佬能详细说说么?这两条语句都是复制过去的,是一样的,奇怪了。。

楼主:
    另外大佬,方便加一下您为好友么?我的等级太低,没办法加您,而且也不能给您发消息

网友:
    1. funckey 1 'skill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pins") ?onButtons list("all"))'

    我等级也低,只能加几个好友。早就满了,加不了了。

楼主:
    嗯,感谢大佬指点。另外再请教一下,您在别的贴子上说设置如下快捷键:funckey 1 skill axlDBChangeDesignOrigin(axlMXYSub(0:0 axlMidPointLine(axlDBGetExtents(axlDBGetDesign()->pins nil)))),可是我在16.6上,验证不能通过,请问是什么原因呢?{原地址https://www.eda365.com/thread-723855-1-1.html}

楼主:
    报错如下:W- *WARNING* (axlMidPointLine): Not a floating point number! - nil
    W- *WARNING* (axlMXYSub): Not a floating point number! - nil
    nil。请问使用移动原点的命令是直接先输入,然后选择多个pin么?为啥我这里直接报WARNING,然后就没有反应了。。。请大佬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错如下:W- *WARNING* (axlMidPointLine): Not a floating point number! - nil
    W- *WARNING* (axlMXYSu ...

    我在16.6也测试了没问题了。改命令仅适用于封装,不适用于board.

楼主:
    好的,明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