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User Preferences Editor能设置快捷命令吗?

楼主(2023-10-13):
    经常要用到这个用户参数设置面板。能设快捷键吗?

网友:
    录一个script.

网友:
    funckey ~K  enved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nckey p      enved

    可以用。谢谢!怎么查询出来“user preferences editor”是对应enved这个命令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unckey p      enved

同问。怎么查询出来“user preferences editor”是对应enved这个命令的?

网友:
    其實根本沒必要, 因為已經設好了就不大去再去改, 所以大多是自己去pcbenv 裡面對env檔進行編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怎么查询出来“user preferences editor”是对应enved这个命令的?

你使用錄製script 的方式去錄製你去開User Preference 的視窗就會錄到這個指令了

llegro script
#        file: D:/Allegro_Basic174/test.scr
#        start time: Tue Nov  7 21:59:57 2023
    #        Version: 17.4-2019 S038 (4132295) Windows SPB 64-bit Edition
version 17.4

    setwindow pcb
trapsize 2682
enved
    setwindow form.prfedit
FORM prfedit treelist  My_favorites
FORM prfedit done
setwindow pcb

#        stop time: Tue Nov  7 22:00:09 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