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荷泵输出负电压,怎么计算电容参数?

楼主(2023-10-13):
这个电路用5V 1MHZ方波 带负载能力较弱,2MHZ时会提升一些,电容容量 输入频率和负载能力关系 怎么计算?

网友A:
vin输入是直接接的单片机IO么?如果是则电流较小,弄个三极管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n输入是直接接的单片机IO么?如果是则电流较小,弄个三极管放大,

试过三极管,几百KHZ还行,到1M多输出就会有问题,主要是想了解下电容怎么选型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三极管,几百KHZ还行,到1M多输出就会有问题,主要是想了解下电容怎么选型计算

IO输出电流太小,如果三极管则仍然是电流太小,需要2级或更多级三极管,或者达林顿管。

网友(2024-02-22):
电荷泵不是高电压源,所以带载很弱,更多的是提供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