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9使用问题之十三

楼主(2023-10-13):
altium Designer 19使用问题之十三

Altium Designer19同一个工程文件下,有主板原理图、主板PCB;按键板原理图、按键板PCB;显示板原理图、显示板PCB;采样板原理图、采样板PCB;功率板原理图、功率板PCB;等等。update是如何做到一一对应的?怎么操作?

网友:
找个教程,
教程里面都讲得很详细

网友:
    看了你不少问题的帖子,建议你找本教材学习一下,自己摸索和问别人进度很慢。磨刀不误砍柴工
首先你这个问题的提出就是对于AD架构不熟悉造成的。
对于一个产品有多个部件的情况,应该是以工作区做产品,工作区下的每个工程文件对应一个部件(主板的,显示板的)
    这样就很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