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要点,未完还在整理中

楼主(2023-10-13):
    印制电路板的设计:
    设计电路板首先从确定电路板的尺寸大小开始,印制电路板的尺寸大小因受机箱外壳大小的控制,以能恰好安放入外可内为宜,其次考虑印制电路板与外界元器件(主要是电位器、插口或另外印制电路板)的连接方式。印制电路板与外接元件一般是通过塑料导线或金属隔离线进行连接。单有时候也设计成插座形式。即在设备内安装一个插入式印制电路板要充当插口的接触位置。对于安装在印制电路板上的较大的元件,要金属附件固定,以提高耐震,耐冲击性能。
    布线图设计的基本方法:
    设计布线图时首先要对选用元器件以及各种插座的规格、尺寸、面积等有完全的了解;对各部分的位置安排做合理的、仔细的考虑,主要从电磁场兼容性、抗干扰的角度、走线短、交叉少、电源、地的路径去耦方面去考虑。各部件位置定出后,就是各部件的连线,按照电路图连接有关引脚,实现的方法有多种,印制电路图的设计有计算机辅助设计与手工设计两种。
    最开始的是手工排列布图。过程比较麻烦,往往要反复几次,才能最后完成,这在没有其他绘图设备时可以选择,这种手工排列布图方法对刚学习印制电路板的设计者很有帮助。计算机辅助制图,现在有多种绘图软件,功能各异,但总得来说,绘制、修改比较方便,并且可以存盘储存和打印。接着,确定印制板电路所需的尺寸,并按照原理图将各个元件位置初步确定下来,然后经过不断调整使得布局更加合理,印制电路板中各元件之间的接线安排方式如下:
    (1)印制电路中不允许有交叉电路,对于可能交叉的线条,可以用“钻”“绕”两种方法解决,即让某引线从别的电阻、电容、三极管脚下的孔隙处“钻”过去,或者从可能交叉的某条引线的一端“绕”过去,在特殊情况下如果电路很复杂,为简化设计也允许导线跨接,解决交叉电路问题。
    (2)电阻、二极管、管状电容器等元件有“立式”和“卧式”两种安装方法,立式指的是元件体垂直于电路板的安装、焊接。其优点是节省空间;卧式指的是元件体平行并紧贴于电路板安装、焊接,其优点是:元件安装的机械强度好较好。这两种不同的安装元件,印制板上的元件孔距是不一样的。
    (3)同一级电路的焊接点应该尽可能靠近,并且本级电路的电源滤波电容也应该在该级接地处。特别是本级晶体管基级、发射极的接地点不能离得太远,否则因两个接地点间的铜箔太长会引起干扰与自激,采用这样“一点接地法” 的电路,工作较稳定,不易自激。
    (4)总底线必须严格按照高频-中频-低频一级级地按弱电到强电的顺序排列原则,切不可随便翻来覆去乱接,极与极间宁可接线长点,也一定要遵守。特别是变频头、再生头、调频头的接地线要求更为严格,如有不当就会产生自激以至于无法工作。调频头等高频头电路通常采用大面积包围式接地,已保证有良好的的屏蔽效果。

网友A:
    插件需要考虑器件的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件需要考虑器件的高度

是的,文档并不完善只是积累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