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 delay的输入单位以时间为准还是以长度为准?

楼主(2023-10-13):
今天看了一个参考的板子,发现以下两个问题,不知道是否有问题?
1)pin delay中的延时为何有的在pin1栏,有的在pin2栏输入呢?

按道理如果pin1代表发送,PIN2左右器件代表接收, 我的理解是正常只有以下4种可能:
    pin1有数据,pin2无数据;
pin1无数据,pin2有数据;
    pin1,pin2都有数据;
pin1,pin2都无数据;
    但是现在是此表格里面有些数据在pin1栏,有的在pin2栏,且刚好数据是互相错开的,不知道是何原因?

2)pindelay的pin1,pin2栏以及Relative delay都是mil单位,但是在pin1,pin2填写的是时间单位,这样子软件可以自动换算识别?
    我自己试着修改了下pin1的时间数据,后面的length栏会自动更新长度数据,但是active和margin的显示就消失了,不知道是啥情况?

网友A:
    线两端的芯片,在芯片内部都有可能有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N1 和 PIN2 ?? 不是看這名稱, 主要在你定義的PIN, 有沒有delay, 不是在意順序.
    也不一定要在同一邊, 信 ...

你的意思是:假设有一个TX信号从PIN1->PIN2,那可能只有PIN2有pin delay,而pin1没有吗?
我以前的理解是:pin dealy在IC封装内部一定是存在的,所以要么都提取,要么都不提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两端的芯片,在芯片内部都有可能有delay。

我以前的理解是在芯片内部一定都有,所以如果要提取PIN DELAY,应该pin1,pin2同时都提取才对;

网友:
    看你导入的是哪个器件的pin delay,没有导入就不会自动产生
可能你create pin pair的时候,顺序没有一致,所以有的是pin1,有的是pin2

网友:
    1.有些数据在pin1栏,有的在pin2栏,且刚好数据是互相错开的,可以看看PIN to PIN,前面的PIN是哪个芯片的脚;后面的PIN是哪个芯片的脚;PIN delay空白的是因为没延迟数据,所以为空;

网友C:
    2.关于PIN delay单位问题,本意是延时,本就是时间单位,为了信号同时到达,一些延迟小的信号线会拉长些。常常默认1ps=6mil换算,但这个是大概值,有公式可以计算的,与介电、基材厚度等等有关,allegro会自动换算,前提是介电、基材厚度等等数据是对的。active和margin的显示就消失了,可能是因为PIN delay刚改,allegro还没刷新,建议重新打开CM管理器,试着绕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关于PIN delay单位问题,本意是延时,本就是时间单位,为了信号同时到达,一些延迟小的信号线会拉长些。 ...

    此问题确实是没更新,而且必须关掉重开才会更新,直接刷新好像没用;

网友D:
    注意看一下pin pair怎么对应的,有些pin pair在group里面不是都是一个方向,所以你看到delay在两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注意看一下pin pair怎么对应的,有些pin pair在group里面不是都是一个方向,所以你看到delay在两个地方

我也认为是这样的,PINDELAY延时主要针对某些BGA器件,一般高速信号才会有厂商提供的延时数据,博主好像一开始就理解错了

网友:
    PINDELAY的输入,当然是时间更为准确些,因为微带线和带状线在介质中的传播速率不一样,在一些高速走线中,如果对传输延时的控制比较严苛,最好是用时间单位来控制延时,不过一般设计中用长度单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