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4时钟波形问题

楼主(2023-10-13):
    DDR4仿真,共4片DDR4,时钟在第四片尾端端接,第三片DDR的时钟波形有点奇怪,如下图所示,请教大家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C:\Users\admin\Desktop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前面两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两片呢?

前面2片,最后一片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終端電阻位置正確嗎??

信号线尾端端接

网友C:
    电阻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造成的

能具体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不是用說的.沒圖沒真相.
2.再來看你模擬是怎設的順序........

    时钟信号线依次经过四片DRR4,在第四片端接,仿真波形依次如下,第三片波形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好被eda365 logo 檔到了.

    只看到沒拉等長.

做等长了,分段等长,A0-A16里包含有clk

楼主:
引用 楼主:
做等长了,分段等长,A0-A16里包含有clk

    将端接电阻移到第三片旁,第三片仿真波形如下,感觉波形稍微正常一点了

楼主:
    端接电阻的位置要改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端接电阻的位置要改吗?

还是将端接电阻放于最后一片尾端,将阻值由1K改为36Ω,波形貌似正常了

楼主:
    由此可见是端接电阻的阻值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