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调整

楼主(2023-10-16):
想请教一下大家,如何通过skill自动将器件丝印调整到合适的位置。目前没有思路去写这个SKILL,不知道如何实现,有写过的大佬能否提供一点思路哇,谢谢了。

网友A:
    要自己写?现在免费的都很多了

    原廠也有.........,還偵測離零件多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自己写?现在免费的都很多了

    找了好几个论坛都没有找着啊,所以想着自己动手写个,但自己学习SKILL的时间不是太长,写起来没有思路。

网友:
    同求大佬们提供思路或者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自己写?现在免费的都很多了

    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