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 Power SI - S参数提取,怎么查看S21端口

楼主(2023-10-17):
    请各位前辈,请教一下,sigrity Power SI - S参数提取,怎么查看S21端口 (插入损耗)

网友A:
    Amplitude旁边那个像沙漏一样的图标点开,勾选insertion lo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plitude旁边那个像沙漏一样的图标点开,勾选insertion loss

谢谢,再请教一下,要导出S参数的显示S11,S21,S12,S22  文件怎么设置呢,我导出怎么只显示port1和por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