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贴)求助

楼主(2023-10-18):
    手上有一个项目,需要检测电路的开路或是通路2种状态,然后根据逻辑状态的提示作出一个判断指令。之前都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 有大佬方便分享下这方面的经验吗?

网友:
    开短路我记的一些限流芯片会有这种测试功能,然后搞两个led,就可以实时观测了

网友A:
    网上这种方安很多,比如,用ICT编辑逻辑程序来实验,无非就是把测试信号线引出来设计1块小的逻辑信号灯板,时时可以监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这种方安很多,比如,用ICT编辑逻辑程序来实验,无非就是把测试信号线引出来设计1块小的逻辑信号灯板, ...

    感谢回复,周末有在补充知识。
是的,检测另外一端的设备(从机)发送过来的“信号”,通过检测接受到的“信号”,主机做逻辑上的判断,最后综合信息判定主机所属工作的平台是否允许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看你要做的規格是2點, 或一整套治具.

    2.二點的做法, 最簡單就是LED. 假如要報表就要MCU, 也是一整套治 ...

    感谢回复,通过周末“加班”学习,有一些思路

网友:
    来个光耦就能检测了,监测电路接在输入端,输出端接个上拉电阻,通路时导通输出高电平,开路不导通输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