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ddr4设计中ZQ信号和TEN信号的布线要求

楼主(2023-10-18):
    如题,这两个信号需要加粗处理吗,还是走50欧姆阻抗线就好?

楼主:
    我自己顶,等一个答案

网友A:
    尽量短,走50欧姆阻抗线就好了

网友B:
    ZQ接校准参考电阻,TEN是使能功能。按照DATA数据线的线宽设计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短,走50欧姆阻抗线就好了

    好的好的,谢谢杜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ZQ接校准参考电阻,TEN是使能功能。按照DATA数据线的线宽设计即可。

了解,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