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MS4553S是一款双向电平转换器,可以用作混合电压的数字信号系统中。其使用两个独立构架的电源供电,A端供电电压范围是1.65V到5.5V,B端供电电压范围是2.3V到5.5V。可用在电压为1.8V、2.5V、3.3V和5V的信号转换系统中。当OE端为低电平时,所有IO端口为高阻态,降低了静态功耗。当VCCA上电后,OE端内部集成了下拉电流源。为了确保在上电或下电过程中端口保持高阻特性,OE端应通过下拉电阻接地,下拉电阻的阻值由驱动电流源的能力决定。
MS4553S采用SOT23-8封装,工作温度范围是-40°C到+120°C。

 q
主要特点
无需方向控制信号2 c N
数据速率:推拉模式为20Mbps,开漏模式为2Mbps
A端电压范围1.65V到5.5V,B端电压范围是2.3V到5.5V(VCCA≤VCCB)
VCC隔离:如果任何一个电源拉到地,则端口呈现高阻态
支持掉电模式

应用
I2C/SMBus(系统管理总线)
UART(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
GPIO(通用输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