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ystem SI做DDR眼图仿真时,走线参考电源平面或电源平面的差别

楼主(2023-10-19):
请教一下大家,在做使用System Si做DDR眼图仿真时,如果DDR走线有用电源平面去做参考层的话,我们在使用Power SI去提取S参数是时,需要做什么特殊的处理吗?
最近在做一个DDR4的眼图仿真。用的是System SI +Power SI 。
这是个4层板,层叠是S-G-P-S,但发现TOP层的走线,因为参考的是GND,仿真结果跟原厂的仿真结果接近,但是BOT层参考电源平面的结果就比原厂仿出来的差很多了,这个是不是因为我这边的操作有什么问题?大家在遇到这种参考电源平面的情况,会做什么特殊的处理吗?

网友A:
    要对比跟原厂的相比,这个电源的电容用的是什么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对比跟原厂的相比,这个电源的电容用的是什么模型

之前我也有考虑是不是这个电源平面的电容模型不一样,导致电源平面的参数不同,所以参考这个电源平面的走线眼图才跟原厂的差异比较大,但是感觉这个差异差了30%多,应该不大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