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瞬态抑制二极管TVS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3-10-19):
    TVS二极管具有响应速度快、漏电流小、钳位电压稳以及无寿命衰减的特性,从小到信号线静电防护,大到电力系统抗雷击浪涌,TVS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章对瞬态抑制二极管TVS工作机理展开分析,供产品选型参考。接下来就跟着深圳比创达电子EMC小编一起来看下吧!

    瞬态抑制二极管TVS工作原理
    TVS二极管,既瞬态抑制二极管,又叫雪崩击穿二极管,采用半导体工艺制成的单个PN结或多个PN结集成的器件。TVS二极管有单向与双向之分,单向TVS二极管一般应用于直流供电电路,双向TVS二极管应用于电压交变的电路。
    当应用于直流电路时,单向TVS二极管反向并联于电路中,当电路正常工作时,TVS二极管处于截止状态(高阻态),不影响电路正常工作。
    当电路出现异常过电压并达到TVS(雪崩)击穿电压时,TVS 迅速由高电阻状态突变为低电阻状态,泄放由异常过电压导致的瞬时过电流,同时把异常过电压钳制在较低的水平,从而保护后级电路免遭异常过电压的损坏。当异常过电压消失后,TVS 阻值又恢复为高阻态。
    TVS二极管在结构上改进增大PN结面积,使其瞬态通流能力大大提高,其掺杂浓度与耐压成反比,与浪涌电流成正比,低掺杂使得结点获得更高耐压,相应的通流能力下降,通过扩大晶圆尺寸的方式来能够解决高压与大通流不可兼容的问题,与此同时也会带来成本的增加。
    在实际应用中如果无需单向TVS二极管正向导通来实现一定程度的续流,那么采用双向TVS二极管可以达到同样保护效果,同时还具有防止因直流电压反接而引起的TVS短路烧毁现象。

网友:
    瞬态抑制二极管特别在上电的时候用处很大

网友:
    很精华的帖子,必须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