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larity 3D layout相比HFSS提取的S参数,准确度怎么样

楼主(2023-10-19):
请教一下,sigrity的Clarity 3D layout相比HFSS提取的S参数,准确度怎么样,可信度怎么样?

网友:
我一直用的HFSS,另一个没有用过

网友:
    传说它们用的是同一个引擎,官方说很准,很可信

网友:
    一般各种工具如果充分理解了的话,细节设置正确的话,结果会非常重合

网友A(2024-01-02):
    目前跑完有差別,但不知道哪一個才是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跑完有差別,但不知道哪一個才是準的

只要设置正确,一般HFSS比较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