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si+systemsi仿真DDR4-2400MHZ

楼主(2023-10-19):
1.jpg是cmd的波形,绿色是ck时钟,这个要怎么去判断是符合要求,使用模板AC/DC画出?怎么setup holdup和眼图判定
2.jpg是data的波形,这个要怎么去判断是符合要求,怎么setup holdup和眼图判定

网友A:
    对照JEDEC标准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照JEDEC标准判断

老师,可以仔细说说吗,AC线需要评判哪些东西,dq需要评判哪些东西

网友:
    mark一下,同求判定的方法

网友(2023-12-06):
    我是用ADS仿真的,根据协议写出眼图的各个点坐标,保存为.mask文件,在眼图测点EYE_PROBE里选择mask文件,输出的眼图中就会有mask模板,眼图不压模板即为仿真通过。

网友B:
    另外我想求一份你这种仿真方式的指导文件可以吗?邮箱是:18829896896@139.com,感谢
    前面那个mask你搜不到的话,可以加我微信我发你,微信和邮箱一个号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我想求一份你这种仿真方式的指导文件可以吗?邮箱是:,感谢
前面那个mask你搜不到的话,可以加我微信 ...

没有指导文件,软件中倒是有很多文档,但是也没有找到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