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DC中直流反馈点怎么选择?

楼主(2023-10-20):
    如题,Power DC中直流反馈点怎么选择?选定后是否需要在PCB中从反馈点布线接到电源芯片的反馈管脚?* z* ^4 R3 U0 `

网友:
    怎么选,软件可以仿真给出位置提示。如果等不到仿真,可以选择电源平面上最远的一个点,然后拉根线到电源芯片的反馈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