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RESET信号的终端电阻值

楼主(2023-10-20):
    reset也属于控制信号,为什么其它控制信号终端电阻值39欧,而reset却是4.7千欧?

网友:
    一般都是根据数据手册上的接,为什么,我也没有多想

网友:
    rest应该不算是高速信号,这里的电阻不算是匹配了

网友:
    这不是端接,是上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