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dc仿真直流阻抗的时候怎么仿真才出现下面的结果

楼主(2023-10-20):
    请问下这个图是设置等电流模式还是等电压模式,,,直接看压降就知道Worst IRdrop

网友A:
    一般都是等电流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等电流模式

可以简单说下为什么吗?一般每个管脚,电流并不相等,电压可能相等。为什么不是等电压模式呢?

网友:
    PDN一般就仿真IRdrop,DCR ,电容AC,有条件加上电热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