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阻抗计算问题

楼主(2023-10-23):
我的叠层是S1 – GND – S2 – S3 – GND – S4;S2和S3走线较多,铺铜较少;问下计算阻抗时,S2和S3怎么设置参考层?

网友:
    S2和S3之间加光板,做假八层

网友:
    S2参考第二层,S3参考第5层

网友:
    参考L2、L5层

网友:
    信号层参考GND层,也就是距离GND层尽量近一些。 算阻抗时H1取到GND的距离,H2取到另一个GND层的距离。

网友:
    如何板厚满足要求,L4-L3的介质厚度要大于2倍的L3-L2的厚度即可

网友:
    参考两个GND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