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恒压 SL3041 高效率 低功耗 可实现72V降压5V 等

楼主(2023-10-23):
    降压恒压,SL3041可应用72V降压5V

SL3041是一款高效、低功耗、高精度的电压调节器,可将72V输入电压降至5V,适用于需要稳定电压的电路中。该器件具有过热保护和短路保护功能,保证了电路的安全性。本文将介绍SL3041的应用及其工作原理。

    一、SL3041的特点

1. 高效能:SL3041采用先进的半导体工艺,具有高达98%的效率,能够有效地降低能耗,提高能源利用率。
    2. 低功耗:该器件具有极低的静态功耗,能够有效地降低电路的功耗,适用于长时间使用的场合。
3. 高精度:SL3041具有高精度的电压调节能力,能够将输出电压稳定在±2%的误差范围内,保证了电路的稳定性和精度。
    4. 过热保护:该器件内置过热保护功能,能够检测自身温度并自动关闭电路,防止过热损坏。
5. 短路保护:SL3041还具有短路保护功能,能够检测输出电流并自动切断电路,防止短路损坏。

    二、SL3041的应用

    SL3041适用于各种需要降压恒压的电路中,如电池充电器、LED照明、电子仪器等。该器件可以将72V输入电压降至5V,为电路提供稳定的供电电压。同时,由于其高效能和低功耗的特点,SL3041还适用于需要长时间使用的场合,如户外照明、电子门锁等。

三、工作原理

SL3041是一款负反馈电压调节器,采用PMOS管作为开关管,通过调节PMOS管的导通电阻来控制输出电压。当输入电压发生变化时,SL3041能够自动调节PMOS管的导通电阻,使输出电压保持稳定同。时,该器件还内置了过热保护和短路保护功能,能够有效地保护电路的安全性。

四、总结

SL3041是一款高效、低功耗、高精度的电压调节器,具有过热保护和短路保护功能,适用于各种需要降压恒压的电路中。该器件可将72V输入电压降至5V,为电路提供稳定的供电电压。同时,由于其高效能和低功耗的特点,SL3041还适用于需要长时间使用的场合。在应用过程中,需要注意选择合适的负载阻抗和滤波电容,以保证电路的稳定性和精度。
    SL3041 100V,3A开关降压型转换器

    产品概述
      SL3041 是一款内部集成有功率MOSFET管可设定输出电流的降压型开关稳压器。可工作在宽
    输入电压范围具有优良的负载和线性调整。宽范围输入电压(10V至100V)可提供最大3A电流的
    高效率输出,可在移动环境输入的条件下实现各种降压型电源变换的应用。
      SL3041 安全保护机制包括逐周期峰值限流、软启动、输出短路保护和过温保护。
      SL3041 外围电路简单,封装采用ESOP8

    产品特点
    ● 3A输出峰值电流
    ● 10V至100V宽工作电压范围
    ● 内置功率MOSFET
    ● 110KHZ固定开关频率
    ● 外置限流保护
    ● 逐周期过流保护
    ● 过热保护
    ● 软启动
    ● 输出短路保护
    ● >90%的效率
    ● 输出电压1.25至50V可调
    ● 采用ESOP8封装

    产品应用
    ● 高电压功率转换
    ● 汽车系统
    ● 电池供电系统
    ● 电动车车载设备
    ● 平衡车
    ● 工业电力系统

    产品应用图
    http://data:image/png;base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