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不知道从哪里写起

楼主(2023-10-23):
做了很多年的LAYOUT,对这个软件挺熟悉的,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写下面。一直在小范围的圈子里面,想在这里认识认识大家。

网友:
    我也一直用的AD
LAYOUT6年了

网友:
    我也LAYOUT很多年,一个字,累呀

网友:
    调大量丝印的时候太费事了,有没有可以自动调非丝印层位号的脚本?先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用用,也是能节省不少时间的。器件太密集的地方就不太好用了。

我这用了以后,发现很多零件的焊盘都飞了。。  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用了以后,发现很多零件的焊盘都飞了。。  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好?

器件焊盘和封装一体的,要飞也是封装飞了,还能焊盘单独飞了啊。这脚本倒是没啥特殊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