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新建一个text block。

楼主(2023-10-23):
    本人新人想通过skill新建一个text block,请问可以参考哪些函数来设置text bolck的参数:width、height、lines space、photo width、char space、name。求高手可以指点,谢谢。

网友A:
    本想把代码粘过来。但想了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自己去看帮助,收获绝对比抄代码收获大。

    去帮助里看看axlGetParam和axlSetParam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想把代码粘过来。但想了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自己去看帮助,收获绝对比抄代码收获大。

    去帮助里看 ...

    感谢,已成功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想把代码粘过来。但想了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自己去看帮助,收获绝对比抄代码收获大。

    去帮助里看 ...

    我发现可以使用这个函数axlDBTextBlockCreate直接生成BlockCreate,通过axlGetParam可以确定一个textblock的参数有哪些。
    代码:TextBlocks = axlDBTextBlockCreate(1 ?width 10.0 ?height 10.0 ?photoWidth 10.0 ?name TopNet) ,但name不知道为什么加不进去,可以帮忙看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可以使用这个函数axlDBTextBlockCreate直接生成BlockCreate,通过axlGetParam可以确定一个textbloc ...

    每个函数都有自己的参数。你不能用axlGetParam获取到的参数用到axlDBTextBlockCreate里面去。
    axlDBTextBlockCreate里面并没有name参数。

    如果需要设置name,这个函数axlDBTextBlockSetName应该可以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