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问题求助

楼主(2023-10-23):
     打家好!请教一下allegro里面走差分线时差分对的线里面出现黄色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好象是非耦合段

网友B:
设置了Uncoupled Length 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是非耦合段

好的,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了Uncoupled Length 约束

好的,谢谢解答,之前一直找不到在哪里设置的!

网友:
    非耦合段,设置了差分。

网友C:
    非耦合长度超出了设置的最大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耦合长度超出了设置的最大长度?

    应该是,设置的最大是10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