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只有ALLEGRO PCB图纸,无原理图无网表,怎么进行ECO,去修改单个PART的封装

楼主(2023-10-24):
如题,想把这些0402电容替换0201封装的需要怎么操作?

网友A:
    把0201封装的名字改成0402,放到库路径下,然后刷新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個方向.
    1.用相同名稱零件替換.

    2.轉出NETLIST修改.

    3.

    就這樣, 其他自己想, "要飯的"只會這麼多了.

第三个有百度到,但是看样子需要一个一个去建立然后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0201封装的名字改成0402,放到库路径下,然后刷新封装;

好思路,但是这样不太规范,自己画画可以用,哈哈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0201封装的名字改成0402,放到库路径下,然后刷新封装;

    好思路,但是这样不太规范,自己画画可以用,哈哈哈

    而且所有的0402都会被替换掉,我这里其实只想替换掉部分,但是没有原理图,并不能无法修改哈

网友:
    我也想知道,仅仅在pcb上面怎么更换某几个封装,比如把其中几个0402(不是全部0402)的换为0603。求大神指点操作迷津:lol

网友:
    直接在Allegro里面新增零件方法,附上NET

网友:
    导出 netlist  修改导出的netlist文件 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