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瞬态抑制二极管TVS的核心参数

楼主(2023-10-24):
    TVS二极管具有响应速度快、漏电流小、钳位电压稳以及无寿命衰减的特性,从小到信号线静电防护,大到电力系统抗雷击浪涌,TVS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章对瞬态抑制二极管TVS核心参数展开分析,供产品选型参考。接下来就跟着深圳比创达电子EMC小编一起来看下吧!
    其中耗散功率,正向峰值电流,正向导通压降,工作温度以及热阻等参数可以在应用中作为计算回路稳态损耗与温升的参考,正向导通特性仅限于单向TVS,在一些场合上可以作为小电流续流泄放路径。

    一、峰值脉冲功率Pppm
    TVS二极管通常是10/1000us波形下达到的瞬态峰值功率,是最大脉冲电流峰值与最大钳位电压的乘积,鉴于实际应用会碰到各种不同脉冲宽度的浪涌冲击,规格书同步给出了峰值脉冲功率与脉冲宽度曲线作为设计参考,从曲线可以看出,随着脉冲时间缩短,瞬时功率得到提升,一个典型的TVS在脉冲8/20us下的脉冲功率是10/1000us波形下的5~10倍。
    TVS二极管雪崩效应具有正温度系数特性,即温度越高其漏电流与钳位电压越高,同时因为结点温度的限制,使得TVS二极管脉冲峰值功率在高温下需要考虑降额;
    二、截止电压Vr
    TVS 的截止电压,可连续施加而不引起 TVS损坏的最高工作峰值电压。TVS符合二极管的反向耐压特性,电压越高漏电流越大,因此截止电压通常是定义在uA级电流下,此电流幅值并联于电路当中不会对信号产生衰减,同时长时间工作状态下不会因为漏电流过大导致过热而失效。
    因此在产品选型时,电路的最高工作电压必须小于Vr,否则将会引起TVS动作导致电路异常;
    三、漏电流Ir
    漏电流,也称待机电流。在规定温度和最高工作电压条件下,流过 TVS 反向的最大电流。TVS 的漏电流一般是在截止电压下测量,对于一些信号端口,漏电流会为控制或通讯线路的电压信号提供泄放通道,所以TVS的漏电流越小越好。

网友:
    TVS二极管是解决EMC的重要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