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原理图

楼主(2023-10-24):
pads原理图为什么同时选择几个元件的时候同一页的有很多元件会同时高亮?

楼主:
pads原理图框选元件的时候同一页的有很多元件会同时高亮,怎么回事?

网友:
看看右键的选择对象是什么

网友:
可能是因为这个器件有多个功能块或者多路运放,在原理图上可能就是几个独立的logic封装。常见于BGA或者一些引脚比较多的IC,在原理图是分离的器件,但在PCB里是一个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