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2023安装后SPDlink选不了brd文件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10-24):
安装了2023版,因为下载的补丁从2017~2022都有就是没有2023的,所以没有打补丁,第一步想把brd文件转换成spd文件,就选不了brd文件,选了是灰色的操作不了,请问各位大神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找一个完成的工程打开试一试安装是不是能打开

网友A:
不是brd文件可以直接导入吗,不能直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brd文件可以直接导入吗,不能直接使用?

2023版可以直接用吗,为什么我搜到的教程说要把brd转换成spd文件先?

网友:
    要选择CAD Translators ,实在不行打开POWERSI 导入BRD 另存为SPD即可

网友B(2023-12-06):
    我也有这个困惑,你的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个困惑,你的解决了吗?

sigrity 可以直接打开brd文件,所以不需要这个操作,打开brd文件后,一步步设置,软件会自动生成spd文件

网友:
    2023版本可以直接打开的

网友(2024-01-12):
引用 楼主:
    sigrity 可以直接打开brd文件,所以不需要这个操作,打开brd文件后,一步步设置,软件会自动生成spd文件
 ...

网友(2024-08-20):
    楼主麻烦问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这个现象。直接打开brd显示版本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