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输出的 BOM 里没有料号,咋整?

楼主(2023-10-25):
尝试通过 PCB 输出分层的 BOM, 但是倒网络表的时候并没有把原理图里器件所带的料号,描述等信息带到 PCB 里,导致输出的 BOM 里不包含这些信息,怎么办?难道得一个一个自己手动去整理?

网友(点评):
在線路圖出BOM了, 這軟體主要看轉入PCB是什麼方式, 及屬性選擇了嗎??(在直接使用ALLEGRO格式,才有.), 不行??乖乖在線路圖出BOM了.

网友:
这个简单,重新导入一下料号表,然后再导出网表不就行了。
     难道你们公司没有建电子物料内部物料代码?

楼主:
原理图里是有料号的,但是原理图生成的 BOM 没有层的信息,我需要分层的 BOM, 只能从 PCB 里导出,但是PCB导入网络表的时候并没有把料号这一属性带过去,导致生成的 BOM 里没有料号。

楼主:
终于搞定了。

网友:
    原理图导出bom的时候  把你需要的料号属性加进去  就可以一起导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