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反馈电容如何选择

楼主(2023-10-25):
    光电转换电路使用了运放,放大电阻并联电容,这个反馈电容的值如何进行选择和计算?

网友:
    截图上来,只能从你描述来推测那个电容是降低高频增益,也可以认为滤波作用。取值却决于你的反馈电阻和你想要滤除信号的频率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