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第二级3脚C37和1.65V有啥作用???

楼主(2023-10-25):
(图片)

网友A:
    请截一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截一张图。

忘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B:
    是R32与C37形成个低通滤波。这个1.65V只是你单电系统里面的类似地的一个参考电压而已。你就把这个1.65V看作是双电源系统里面的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R32与C37形成个低通滤波。这个1.65V只是你单电系统里面的类似地的一个参考电压而已。你就把这个1.65V看作 ...

    C37接地与接1.65V有啥本质上的区别呢?不是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截一张图。

网友C:
    因为R32电阻右边的信号的参考电压是1.65V,如果C37接GND,会导致频率越高,参考电压越低。对于高频信号来说R
32右边的参考电压接近于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C37接地与接1.65V有啥本质上的区别呢?不是很理解

这里的地就相当于双电源系统里面的负电源,如果你直接对负电源滤波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这样你就会引入电源的噪声。而运放的PSR就基本上白给了,这样噪声会比你接到1.65V大很多,当然要是你的1.65V电源也很烂就另当别论。所以用半电压做参考一般会把这个1.65V滤波处理甚至有些滤波后会用运放做射随输出保证滤波效果和低阻传输不受到其他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地就相当于双电源系统里面的负电源,如果你直接对负电源滤波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这样你就会引入电源 ...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R32电阻右边的信号的参考电压是1.65V,如果C37接GND,会导致频率越高,参考电压越低。对于高频信号来说 ...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