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学习

楼主(2023-10-26):
    请教大神
    PCB layout小白,学器件知识应该从哪学起?有各类型器件知识相关书籍吗?感谢感谢~~~

网友A:
就是已经有的原理图,先建立自己的原理图器件库在根据器件手册,对每个器件建立PCB封装库
    之后就是布局,布线

网友B:
    在工作用到那个器件就学那个器件,主要是应用,能知道器件参数,能找见器件的电路图就可以,保护需要专门去单独学那个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已经有的原理图,先建立自己的原理图器件库在根据器件手册,对每个器件建立PCB封装库
之后就是布局, ...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工作用到那个器件就学那个器件,主要是应用,能知道器件参数,能找见器件的电路图就可以,保护需要专门去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