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电源的目标阻抗计算

楼主(2023-10-26):
请教一下,器件电压3.3V,最大工作电流1A,电源噪声要求峰峰值Vpp<60mv,则该电源的目标阻抗为多少呢,如何计算呢?0.56mv咋来的?计算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p=Vpp/2=60mv /2=30mV

V=VCC+Vp=3.3+0.03=3.33V

这个0.56mv和0.51A怎么计算得来的呢

网友B:
    简单的计算方法Vripple/(1/2Imax)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计算方法Vripple/(1/2Imax)

0.56mv怎么来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0.56mv怎么来的呢

人家认认针真真计算出来的。

网友:
    不用纠结0.56mv,这个量级就不对,提供的等式前后都不等

网友(2025-02-08):
    计算出来的目标阻抗 要满足多少频段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