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e net line to line drc部分不出现请教

楼主(2023-10-26):
我设置了line to line same net 20mil 的rule,(same net drc 开关已经全部打开),我在调等长拱形的时候发现,
如果我用小于20mil的间距来拱,当高度不高的时候,il的drc就不出现,只有高于一定的高度,drc才会出现,
不清楚是否有相关设定。请教。
我想让他报drc,避免过近没看出来。

网友A:
    你看看不报DRC的那一截是不是在区域规则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不报DRC的那一截是不是在区域规则内啊

在正常rule内

网友B:
    可開啟該層面的Region看看是否剛好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開啟該層面的Region看看是否剛好圍到

在正常rule内,无region